上位机编程

楼主(2012-05-22):
基于GPRS通讯的多点对一点的一个监控系统,硬件固件部分已有眉目,但监控中心需要一个windows上位机编程,应该是CS结构的,用什么软件我也不熟,请各位老大指点明路

网友A:
工具很多啊 windows下用VC VB DELPH ...

网友B:
这个上位机软件要做好不容易,终端的点一多的话,稳定性要求非常高,而且需要一系列交互的机制

网友C:
用VC吧。
如果点不多,没啥附加功能。
找个VC使用SOCKET类的服务端程序改改,应该难度不大。

网友D:
找人做吧。

网友E:
如果不懂的话,那就先上手vb吧,这个简单,通信用的控件!

网友F:
C#比较好入门,与C也近似,现在也是主流,可以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