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4054充电指示灯不灭是咋回事?

楼主(2012-05-22):
SL4054给电池充满电后LED(D2)不灭,只是变暗,是什么原因呀,是IC本身有问题吗,还是电路有问题,麻烦各位高人帮忙看看。谢谢!

网友A:
SL4054芯片的CHRG引脚为开漏极充电状态输出脚。当对电池充电是,内部的NMOS管将此引脚拉低,充电指示灯亮;当充电完成是,内部NMOS管为高阻态,此时指示灯灭。且CHRG脚的下拉电流的典型值为20uA,其输出的低电压为0.35V且最大的额定电压为10V。现在电池充满电后指示灯只是变暗说明:
     1.芯片内部的NMOS管中PN极有部分被击穿,使得充满电后NMOS管不能变为完全的高阻态,可换个芯片就可确定故障。
     2.SL4054芯片是单节锂电池充电IC

网友B:
喊话器?
MP3?

LZ应该用的就是锂电池,自己去核对下典型电路,再换个芯片试试吧

网友C:
断开 vbat  单独上电池,然后充电,指示灯正常否?
怀疑你vbat 漏电,永远不满足芯片充电满的要求

楼主(2012-08-19):
回复 网友B:
这是一款再听MP3的时候可以与旁边的人聊天的助听器。

楼主:
无法结贴呀,怎么搞呀,总是说总分与给分不符,咋回事呀?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好,这帖子你悬赏20分,你根据网友的回复情况,把这20分分给回复的网友即可结贴。当然,如无满意答案,你也可以选择无满意答案结贴。

网友E:
原厂IC,QQ:443473511

网友F:
充电IC 4054 4055 4056 4057  9016 90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