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没用的管脚是悬空的不知道有没影响

楼主(2012-05-22):
用的单电源供电,lm324

网友A:
再详细点呗

楼主:
输出最大只有1.6V,而我的程序结果应该是0到5v

楼主:
就算不能满量程也该在5V附近吧?

网友B:
最大是1.6v  怎么又会在5v附近,不懂

网友C:
悬空影响不大。
是运放电源电压5V,但输出电压最大只有1.6V吗?
上图。。

网友D:
最好有电路啊,输出最大应该可以到VCC-1.5,约3.5V

网友D:
是不是输出负载太重了,把输出拉低了。

楼主:
果然是,多谢了。。。

楼主:
先结贴了

网友E:
楼上的,笑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