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电路,这样可以通讯不,急用!!

楼主(2012-05-22):
(图片)

网友A:
注意终端电阻不是每个节点都要加,仅在总线终端才需要,偏置电阻也可以选择单点偏置或每点偏置,二者需要的偏置电阻阻值不同,具体需根据200mV的485门限用欧姆定律计算。
关于485的问题,建议楼主去我的blog以及本坛的通信技术栏目看看,相关的资料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