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THS4275/THS3095等具有关断状态的AMP

楼主(2012-05-22):
怎么用

相关下载

网友A:
什么管脚?

楼主:
REF和PD管脚怎么接?

楼主:
有什么用途?

网友A:
PD关断引脚就是使能控制,可以使运放不工作。

网友A:
REF引脚可以设置PD脚的控制信号作用的电压阈值。

网友B:
多看datasheet啊

楼主:
不知道几页啊

网友C:
手册21页有详细的解释。

楼主:
哦,找到了,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