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通过磁环变压

楼主(2012-05-22):
把34063的电感换成磁环主编,副边做隔离电源,发现空载时一切正常,带载副边的ldo的输出就不正常了,应该是5v,实际是4.33v,那位想想办法,如果把副边绕组增加会改善吗?

网友A:
34063通常不能调节占空比,靠打嗝来稳压,在非隔离里没什么问题,但在变压器隔离应用上的表现,实在是太差,不要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