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短路时,为啥坏控制芯片的VCC

楼主(2012-05-22):
短路的时候芯片的VCC脚坏了。好的电阻是无穷大,坏的电阻只有几k。
检查发现初级峰值保护放的太开了,所以调整了峰值保护,尽量提前保护,看起来似乎好了,但是怎么解释VCC脚坏呢?FET都没有坏呀

网友A:
LLC工作于LrC与(Lr+Lm)C两个频率间,对吧。
短路了, 控制器就拼命地压频率接近后者, Lm上得到最高电压。
一般来说芯片的VCC都有齐纳管保护,但钳位电流十分有限,于是挂了。
解决办法,把辅助供电绕组由与初级紧耦,改为与次级紧耦,用三重绝缘线

楼主:
你说的有道理,但是自举绕组的输出电压,是经过一个三极管稳压的,稳压后的电压给芯片的VCC,不可能超过VCC的最大值呀?

网友B(2014-05-22):
兄台,最后问题怎么解决的啊?我刚好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用的NCP1396B做的LLC半桥电源,短路保护起效,但每次都坏IC,有50%的几率使VCC和GND击穿,尝试用TVS在前级限压和限流,都不起效,很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