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算法面试题

楼主(2012-05-22):
题目如下:
在一个字符数组里面从左往右查找最早出现的连续数字字符,并转换为64位int型输出。包括正负号。首位字符为‘-’则为负数,首位不是‘-’则为正数。
例如:
字符串为“-sd13456fdfs4590fghf”,则输出数字-13456
字符串为“erwrw13456423424590fghf45353”,则输出数字13456423424590
因为输出的数字为64位,所以范围为-2^63~2^63-1。假如要输出数字超出此范围,则直接返回0,否则返回要输出的数字。

long long converse(const char *str)
{

}

网友A:
lz可以参考下面的程序:
long longconverse(const char *str)
{long result=0;
bool sgn;
if(str[0]=='-'){sgn=false;} else{sgn=true;}
int i=0;
while(str[i])!='\0')
{ while(str[i]>='0'||str[i]<'=9')
  {result=result*10+str[i]-'0';
  if(result<0){return 0;}
  i++;
  }
  if(result<>0)
  {return sgn?result:0-result;}
i++;
}

}

网友B:
这题目还是很有难度的

网友C:
2楼的程序可行

网友D:
看好2楼的程序啊

网友B:
2楼的程序应该是正确的

网友E:
数字过滤啊,外加屏蔽后边数字的,不是很难的 啊

网友E:
2楼的程序可以将字符串中第二次再出现的数字给过滤掉么?如:字符串为“erwrw13456423424590fghf45353”,则输出数字13456423424590
需要滤掉45353,像是少了这一步的啊

网友F:
很基础的一道题

网友G:
求更多的百度面试题

网友B:
LS可以自己再搜搜,这类面试题应该很容易搜到的

楼主:
多做一些这样的面试题,对找工作还是很有帮助的

网友(2012-08-01):
回复 网友A:
经坚定此程序是错误的!我最少检查出三处错误。其一:当你的程序参数为NULL你的程序会怎么样??其二:你返回的为long long,但是你的result定义为long 。其三:while(str>='0'||str<'=9')这个你能检测出str只是数字吗??请你贴出代码前自己先运行一下行不。。。别误人家子弟。。。

下面是我写的。
long long findFirstNumber(const char *str){
        if(str == NULL){
                return 0;
        }

        int flags = 0;

        if(str[0] == '-'){
                flags = 1;
        }
        int i = 0;
        long long sum = 0;
        bool findNum = false;
        while(str[i]){
                if(str[i] >= '0' && str[i] <= '9'){
                        findNum = true;
                        while(str[i] >= '0' && str[i] <= '9'){
                                sum = sum * 10 + str[i] - '0';
                                if(sum < 0){
                                        return 0;
                                }
                                i++;
                        }
                }else{
                        i++;
                        if(findNum){
                                break;
                        }
                }

        }
        return flags?-sum:sum;
}

网友E:
楼上的代码很给力的,建议大家借鉴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