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TM32脉冲输出问题(新手问题)

楼主(2012-05-22):
有个项目需要用4轴步进电机,用STM32F103系列作控制,步进电机准备采用驱动器,STM32给驱动器发脉冲,控制脉冲频率和个数。请问STM32芯片能否做到4轴不同速度和距离的并行同时运动?怎样实现呢?
本人第一次接触STM32,还望各位高手多多帮助,谢谢!

楼主:
能帮助下新手吗?谢谢!

网友A:
这个我也不清楚,帮你顶一下 我也是菜鸟

网友A:
好像不行吧

网友B:
看具体控制要求,如果要求四轴脉冲频率过大,估计不好实现.用过PWM或定时器中断方式控制三轴步进.

楼主:
频率应该不会太高,最多50K(多轴并行运动时)。不能实现吗?

网友C:
现在进展的如何?

网友D:
比较简单的办法 就是:
每一路一个定时器, 用 PWM 模式 50% 占空比, 可以自动生成脉冲波形. 每个定时器都可以通过设置 PWM 周期来调整脉冲频率. 在定时溢出中断进行脉冲计数.
稍微复杂一些的办法:
用一个定时器的四个通道, 均使用输出比较模式, 在比较中断中记录脉冲个数, 通过设置下次比较触发值来调节脉冲频率. 软件稍微复杂一些, 但是用的定时器资源少, 适合定时器较少, 但要输出的路上较多的场合.

楼主:
通过搜索已经下载到一段源程序,基本看明白了,用了TIM输出比较功能,4个定时器用作4个脉冲输出。
还在继续深入研究,带开发板到货后,再进行硬件测试。
自己感觉这块板的主要功能就做电机控制就完了,如果需要增加显示终端,由于硬件资源有限,可能要用串口连接另外一块只负责显示操作的MCU。
个人愚见。

网友E:
回复 网友D:
请教下用高级定时器实现时配置一样为什么输出频率不变呢,

网友(2015-01-07):
使能APRE位与UDIS位,在程序中直接改变 ARR与CRR 实现动态改变频率与占空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