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达人,TTL转232,这个图有问题吗?

楼主(2012-05-22):
(图片)

网友A:
建议先去仔细看看器件手册,这里关键是储能电容容量的选择,假货MAX232该怎么选可难说,要做实验,原装的按器件手册给出的参数即可,另外注意型号尾缀的差别。

网友B:
1.  连接V+的电容不是接地,而是接VCC。
2.  MAX232的8脚、9脚也接反了。8、9脚互换。
3.  两个47k的上拉电阻多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