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CB大面积覆铜

楼主(2012-05-22):
某块MCU控制板,制作好之后,两面都进行了整个板面的大面积覆铜,覆铜距离设置为0.2mm,看起来确实比较好看,因为基本上除了信号其余的都填满铜箔了。

暂且不考虑EMI,先从工艺的角度出发,覆铜设置0.2mm的距离对于器件而言是否存在不合理的地方?会不会导致生产过程中焊接困难等问题?谢谢指点!

网友A:
板子要求不高  没什么问题

网友B:
0.2算很普通的了。 应该没有问题。

楼主:
俺说的覆铜距离指的是大面积地和元器件引脚之间的距离哦?

3# xinyipcb

楼主:
例如会不会导致焊接等工艺相对困难?

网友C:
建议 距离设置为0.5,0.2太近,如果找的板厂质量控制不好,很容易短路的。
退一步讲,你维修的时候,焊接水平不高,焊接时间较长,绿油质量不好,容易烫掉,焊接容易短路

网友D:
0.2的覆铜,你的板子有没有插件焊盘工艺?
建议还是如jjjyufan,加到0.5以上。

网友E:
没啥问题。

网友F:
学习了 0.5mm之上  呵呵

网友G:
有具体的图纸吗  另外厂家估计还要定位打眼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