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51做的 一个MP3案子,关于歌词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2-05-22):
我想问的是,如何实现,,播放的MP3 和 与其相对的MP3歌词进行同步显示呢,,求教,,

网友A:
歌词文件里面有时间轴的呀,在哪个时间出现什么文字都有的呀。

网友B(2012-08-19):
怎样让歌曲与歌词同步?
  下载并安装两个软件就能很方便地找到编辑好的MP3机器用的歌词了
  一个是“Winamp”,另一个是“迷你歌词”
  “Winamp”是歌曲播放器,“迷你歌词”就是帮你下载MP3机器用的歌词的软件。
下载的歌词和歌曲一定要是同一个歌手的才可以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