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感器拱桥电压和ADC基准电压

楼主(2012-05-23):
(无正文)

网友A:
最好是同一个基准,这样可以抵消因基准或桥路供电波动而引起的误差

网友B:
用同一个基准好
根据桥式电路的数学模型以及AD转换的数学模型来推导  最后可以把参考电压的波动抵消掉
也就是说  可以用一个性能较低的参考电源却能实现性能较高的转换精度

楼主:
连接很多 传感器 15个以上 拱桥电压 设计有点头大!!! 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