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atfs写txt文件出现乱码

楼主(2012-05-23):
刚开始搞单片机读取SD卡,我在SD卡中可以创建1.txt这个文件,但是在向里面写
数据的时候出错,写入的数字显示全部是乱码。
#define _CODE_PAGE 1//原为936
  //加入以下在SD卡中创建文件和写文件的代码!!!!!!!!!!!!!!!!测试。
char SD_Buffer[5]={1,2,3,4,5};
          if(ii==0)
          {
                f_mount(0, &fs[0]);
                f_mount(1, &fs[1]);
                f_open(&fl,"0:1.txt",FA_CREATE_ALWAYS|FA_WRITE);
                for(;ii<5;ii++)
                {
                  f_write(&fl,SD_Buffer,5,&bw);
                   f_sync(&fl);
                }

                f_close(&fl);
          }
但是,为什么我把这些数字当做字符处理就可以呢
char SD_Buffer={"12345"};这样的话写入的数据就是正确的?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如果不是字符的话,写进去的是0x01 0x02 0x03 0x04 0x05 这些是不可见字符的ASCII码
如果是字符的话是 0x31 0x32 0x33 0x34 0x35 这些就是可见这符的ASCII

这跟刚开始搞SD卡没关系的。。你用二进制查看工具,看下里面的真正数据是什么就会明白了

楼主:
谢谢!我查一下看看

楼主:
2楼说的非常正确!非常感谢!使用ultraedit,按ctrl+h就可以查看了。
谢谢!!

网友B(2014-06-07):
看到了,就完了,怎么解决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