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荐个12位AD吧,求 求!!!!!!

楼主(2012-05-23):
问题是这样的,我要检测直流电源的电压和电流的变化,需要检测某一时刻的电压和电流,因为直流电源会带负载,所以电压和电流会随时变化,查了下资料,说需要用AD检测电压,如果我直流电源是30V,怎么检测电流和电压?

真心求帮助.

希望能说的详细些,先谢谢了

网友A:
单纯检测直流电压,可以用大电阻分压的方式,使分压电压落在你ADC系统能检测的范围,大电阻可以减低损耗,如果是检测电流的话可以采用串接一个小电阻的方式,检测小电阻两端的压差就可以计算出电流。

网友B:
MAX197。12位AD转换器,很好用,但比较贵。

网友C:
你的处理器不自带AD? 用外部AD 太贵了
自己去ADI公司网上看吧,12位的很多
方法
电压:电阻分压送AD
电流:经过精密功率电阻 分压 得到电压送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