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V107虚拟串口问题

楼主(2012-05-23):
用 STM32F107芯片做的系统,用官方提供的usb虚拟串口例程,只要虚拟串口(串口调试助手)不关掉对系统复位,虚拟串口就死掉了,必须拔掉usb重新插上才能把串口打开,这种现象是上位机驱动问题还是调试助手或者例程有问题?

楼主:
没人遇到类似问题吗

网友A:
驱动,我碰到的都这样。。。

网友B:
求教,如何解决的?

网友B:
如何解决的?请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搞错了,是解决驱动安装问题,没解决复位串口死机的问题

楼主:
没高手帮忙解决吗

网友A:
是驱动造成的问题

驱动又是微软自己做的

SO。。。

楼主:
那就是不能解决了?

楼主:
pc机检查到usb设备,这时我打开串口,可以正常发送数据,之后我把电断了再插上,PC机再次检查到usb设备,虚拟串口分配串口号也与上次一致,但串口死掉了,发送不了数据。我觉得是串口调试助手没有检测串口是否存在进行关闭串口的动作,导致串口死掉,也就是要自己编一个调试助手?不知道我分析是否正确

网友A:
我原先记得在MSDN里看到过这个驱动的LIMITATION,但是现在又找不到了,所以我也不太确定了。

我觉得你分析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可以试试么。

楼主:
上位机编不来,只能等公司招人了

网友C(2014-12-19):
STM32 虚拟串口 都有这样的问题, 一直想解决又解决不了, 应该是驱动的问题, 联系ST官方都说他们驱动没有问题, 希望ST真的能够正视、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