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楼主(2012-05-23):
数码管动态扫描,有8个数码管,我定义了三个数组,一个段控,一个位控,一个缓冲,但是控制数码管的分别是p0^3---p0^7,p4^1,p4^5,p4^6.段控是P2。位控的数组怎么写啊??

网友A:
与其写数组,还不如写死。

楼主:
数码管每隔1ms扫描一次,我把它放在中断里面,如果位写控成死的,那我该怎么写啊??

网友A:
你中断加个计数器就是了嘛

isr()
{
static counter=0

counter++;

switch(counter)

case1
片选第一个
case2
片选第二个

}

这样不就OK啦??

网友B:
位选信号的管脚太分散。如果用数组来存放位码,然后从数组取出位码作拆分处理后,再分别给P0口和P4口赋值,实现位选驱动,这个过程有点麻烦,增加编程难度。建议还是使用控制单根管脚来实现。

网友C:
同上
这样容易理解
不过要你看还有没有别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