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AR 8051超大数组问题

楼主(2012-05-23):
iar for 51怎样才能定义个大的数组啊,我将部分字库定义在flash,__code const INT8U TAB[]={},3K多个汉字,大概占用100多K的FLASH(共256K),编译提示数组太大,求解 (单片机是TI的CC2530,8K SRAM, 256K FLASH)。

网友:
刚刚发现2530.XCL里面的CODE分配太小,现已调整;但大数组任然编译不过,之后将大数组拆成多个数组就MAKE通过了,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A:
楼主能不能把提示消息发出来看看?

按说数组大也没有关系的。如果真不行楼主可以分多个数组,分段存这些字库。

网友B:
把数组定义成全局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编译没问题,make就报错,分成多个数组可以make通过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是将数组定义在LCD.C中,然后再MAIN.C开头声明extern __code const INT8U TAB[]

网友C(2013-03-19):
2530.XCL里面的CODE怎么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