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chipscope使用问题

楼主(2012-05-23):
如何用chipscope看IBUFDS的输入的差分时钟端口,即I和IB端口如何显示?

网友A:
这是逻辑外,不是逻辑内~

楼主:
那就是说只能用IBFUDS的输出时钟来驱动整个模块?

网友A:
那就是说只能用IBFUDS的输出时钟来驱动整个模块?
引用 网友B:
整个模块是指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整个模块就是顶层模块。我比较菜鸟 还有几个问题想问问,触发端口怎么理解?和时钟端口一样么?有什么区别么?chipscope中的VIO是什么作用呀?

网友C:
多谢各位。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