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C机与单片机通信遗漏数据

楼主(2012-05-23):
做串口通信,数据有遗漏?

网友A:
检查串口波特率和软件,232串口在10米范围,实验室环境基本观察不到掉数据。

网友B:
刚近距离测试通信,通信20W次 没有出错

网友C:
检查软件或硬件。经常串口下载语音数据或字库,语音到8M字节都没有出错一个位。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我打开定时器中断了,接收中断有的没有响应,接收漏数据了,关了定时器中断就可以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