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用过ADN8830做过TEC的控制电路么?求指教

楼主(2012-05-23):
本人最近用ADN8830搭建了一个TEC控制电路,电路与官网datasheet一致。但在实际工程中,MOS管FDW2520表面温度极高,PWM波形占空比仅存在两个占空比波形,临界点之下时占空比较大 过了临界点占空比瞬间变得较小,并且极易使电源过载。求做过的高手指点

网友A(2013-05-18):
不知道楼主这个方法走通没有?求经验,,最近在做这个,一直感觉这个芯片不是很靠谱,但是又觉得自己搭的电路达不到要求精度、、、纠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