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 IAP升级问题,在线等。

楼主(2012-05-23):
目前使用STM8S进行升级,通讯方式使用CAN。
把FALSH的代码COPY到RAM里运行,碰到的问题是:烧录器预烧录的程序和欲升级的程序是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升级成功,但是欲升级的程序稍作改动,便会升级不成功,升到一半的时候挂掉。
如有人碰到过,请给个思路,谢谢!

网友A:
看不懂,欲烧录,欲升级??说详细点

楼主:
预烧录:预先已经通过烧录器烧进去的应用程序
欲烧录:将要通过IAP进行升级的应用程序

楼主:
香版主能不能帮看一下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应该是你的欲烧录的程序用到了预烧录程序的空间,导致预烧录程序空间错乱,升级失败

网友B:
两个的地址是不是冲突了

网友C:
目前使用STM8S进行升级,通讯方式使用CAN。
把FALSH的代码COPY到RAM里运行,碰到的问题是:烧录器预烧录的程序和欲升级的程序是完全一样的情况下,升级成功,但是欲升级的程序稍作改动,便会升级不成功,升到一半的 ...
引用 楼主:

把哪一段FALSH的代码COPY到RAM里运行?什么目的?

应该是地址冲突或堆栈之类的问题。

网友D:
个人对STM8的IAP升级提点小意见:
     鉴于STM的IAP升级只是部分擦写FLASH而不是全部,所以我们要保证编译后产生的代码必须与非擦写部分的FLASH一至性

1,保证升级的引导程序的一至性。
意思就是说无论你的运用程序怎么改动,引导部分的程序不能动,编译后生成的S19文件中,非IAP不能变,否则就算升进去了也是不对的

现在我举个例子,升级引导部分的程序存放于flash中的0x8000~0x9000,用户应用程序存于0x9001~0x1FFFF(这个可以用LKF文件来编辑),程序烧到IC后,后续要改动就只能改动用户部分的程序,否则会导致升级不成功或者程序运程异常

2,升级过程中不允许有中断产生(除引导程序部分需要的中断)

网友E(2012-11-02):
9# sbawgd ,
请问一下,比如我现在编译了一个S19文件和HEX文件,我把HEX文件转成BIN文件后。利用RAM里的链接程序,将BIN文件传给STM8的FLASH,是传到哪个位置啊?9000H吗?
还有那个引导程序,我怎么来保护?因为我生成的就一个HEX文件啊,它的起始位置,通过project->setting->input里,改成了9000H和9080H后,中断向量表也要改。这么一改都乱了。

网友F(2014-09-10):
自己写的引导程序里可以有中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