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FLASH和RAM连起来

楼主(2012-05-23):
有1K固定的数据放单片机FLASH中,另有100B可变数据放RAM中,
unsigned char code Da[1024]={};
unsigned char xdata Db[100]={};
有什么方法将这两个数据拼在一起?形成一个类似新的数组Dc[1124].
用指针和结构体我都没弄好.

网友A:
好像用结构体...

网友B:
必须在一个空间内才有可能

网友C:
为什么在连起来呀。。
如果实在要连起来的话,用一个函数或都宏定义可以实现差不多的功能吧。。这是不是你想要的呢?我自己是觉得这样意义不是很大
unsigned char get_Dc(unsigned int index)
{
    if(index<1024)
  {
       return Da[index];
  }
   else
  {
     return Db[index-1024]
  }

}

...set...

楼主:
回复 网友C:

觉得3楼说得有道理。
用4楼的方法是可以解决。
本意是想做到象一个数组一样按地址检索,那就又快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