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A805 串口1参数如何设置,

楼主(2012-05-23):
由于有页面切换,有没比较完整的示例.

网友A:
一些MA805的示例程序,希望对你有帮助!!!!

MA805 示例程序

楼主:
谢谢楼上提供的例程,正在测试,波特率14400以下正常,19200以上不正常,不知是内部晶振误差造成的还是其它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