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产品测试实验

楼主(2012-05-23):
一般开发的销费类产,使用寿命在24个月左右,应该对这个产品做一些什么测试实验呢!5V低压的!

网友A:
设计产品2年就坏,也是一种水平,哈哈
俺修过几台CISCO 交换器,发现把开关电源的滤波电感与电解电容粘在一起,保证2年就坏.PC电源也常见这种定时炸*.
所以关注一下电解电容的品质及使用环境,不过5V低压估计也崩不出什么花样的.其他元件除了备用电池会烂,别的都有金刚不坏功.哈哈

网友B:
设计产品2年就坏,也是一种水平,哈哈
俺修过几台CISCO 交换器,发现把开关电源的滤波电感与电解电容粘在一起,保证2年就坏.PC电源也常见这种定时炸*.
所以关注一下电解电容的品质及使用环境,不过5V低压估计也崩不出什 ...
引用 网友A:

把开关电源的滤波电感与电解电容粘在一起,保证2年就坏 ?? 什么原理?震动?

如果真要2年坏,还不如在程序上做**呢!

网友:
高低温试验,电磁兼容性,抗干扰,故障率...

网友C:
把开关电源的滤波电感与电解电容粘在一起,保证2年就坏 ?? 什么原理?震动?

如果真要2年坏,还不如在程序上做**呢!
引用 网友B:

原因是过热。

楼主:
回复 网友A:
做产品,搞设计,不一定说使用寿命长就好。其实有时候要求固定使用寿命那真有点难度!企业是以利润为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