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问题

楼主(2012-05-23):
#include<iostream>
#include<cstdlib>

using namespace std;

void main(){
const char *p1="Hello";
cout<<"p1->"<<p1<<endl;
//p1[2]='a';
p1="Hello World";
cout<<"p1->"<<p1<<endl;

char * const p2="C++";
cout<<"p2->"<<p2<<endl;
p2[1]=p2[2]='p';
cout<<"p2->"<<p2<<endl;
//p2=p1;

const char *const p3="constpoint";
cout<<"p3->"<<p3<<endl;
//p3[3]='q';
//p3=p1;
system("pause");
}

------------------------------------
上面代码通过编译,但exe程序运行出错。为什么呢?

网友A:
char * const p2="C++";//p2指向字符串常量,想通过p2来改变字符串的值是不可行的

网友B:
char * const p2="C++"; //这里的char * const p2="C++"相当于const char * constp2="C++";
cout<<"p2->"<<p2<<endl;
p2[1]=p2[2]='p'; //所以这里就不对了
cout<<"p2->"<<p2<<endl;
//p2=p1;
因为字符窜"C++"存储在字符窜常量区,C++编译器会给你的char * const p2="C++"加上一个const
即为const char * constp2="C++";

网友C:
p2[1]=p2[2]='p'; 这里错了,个人理解:p2[1] 跟*(++p2)是等价的,后则编译器会报错,因为定义的时候,已经声明是常量了,前者虽然可以骗过编译器,但是到内存中,就通过不了

网友D:
LS两位分析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