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看这个电路有问题吗?

楼主(2012-05-23):
看看这个电路i有问题吗?

网友A:
实际可以驱动蜂鸣器吗?

网友B:
可以,不要长时间响,要不三极管很热,还有三级管加个反相二极管保护。

网友C:
楼主电路有2点需要注意:
1.  R247 、R117互换。

2.  输入AALM的电压要足够高。就是Vin - 0.7v 不低于蜂鸣器的工作电压。

楼主:
这个电路实际中有点问题:
    1:R117开始是10K的电阻,但是有个问题,就是蜂鸣器在没声音的情况下却有点声音。
    2:R117换成2K的时候,又有点问题,就是声音不足够的响。
    3: 最后我换成5.1K好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一直在郁闷中,求高手给我答案。
     AALM高电压电压是3.3V。

网友C:
注意9012不是NPN管,而是PNP管。楼主电路画错了。

网友D:
支持6楼,但不用换电阻。

网友A:
我正纳闷9012的画法呢,支持6楼,这样应该没问题了。

网友E:
如果是断续的发声,可以不用R117,实际使用没问题。

网友F:
问题非常大,明明写着是9012,符号却是NPN的管子。。

网友G(2012-07-14):
把蜂鸣器放在VCC与E之间,C直接接地

网友:
把蜂鸣器放在上面。

网友H:
支持7楼及9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