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运放电路中等效电阻计算

楼主(2012-05-23):
(无正文)

网友A:
这只是个假设的“电阻”而已,将其和前面的那个电阻并联便就是 Ro。

网友B:
电路分析基础

网友C:
大侠没空来,小弟献丑一把。

楼主:
能推导出来 模拟基础不错啊
请问一下你上面这些公式书写用的什么软件?很方便交流

楼主:
跟楼上的前辈能否加QQ(1318181493) 虽然以前很多时间花在了嵌入式方面,但对模电也很有兴趣

楼主:
我喜欢在弄懂理论的基础上 实际搭一下电路

  这个电路图是一个电压转电流的电路 最终可以等效成一个电流源
昨天我就照着这个图 搭了一个实际的电路 运放用OP07 电源±5v 图上的那个电压源用5v的 R1=R2=R3=11K 正好满足图上要求的平衡桥 然后测了一下负载电流457ua 跟计算的很接近 而且改变负载,电流纹丝不动!
  接着R3=R4=1K R1=R2=5K 按照计算应该输出电流=vi/R1=5/5=1ma 但实际有2.6mv 1ma电流应该运放可以输出的吧

网友D:
这个电路图是一个电压转电流的电路 最终可以等效成一个电流源
昨天我就照着这个图 搭了一个实际的电路 运放用OP07 电源±5v 图上的那个电压源用5v的 R1=R2=R3=11K 正好满足图上要求的平衡桥 然后测了一下负载电流457ua 跟计算的很接近 而且改变负载,电流纹丝不动!

网友E:
按诺顿定律来进行转换。
1,先计算负载短路电流:ISC=U1/R1,
2,再计算开路电压UOC,叠加法UOC=(U1*R2+VO*R1)/(R1+R2)
VO=(1+R4/R3)*UOC,
将VO代入即可得出UOC,
3,计算输出电阻R0=UOC/ISC=R1*R2*R3/(R2*R3-R1*R4)。

网友C:
这个方法挺好,就是叠加定理严格来说是针对独立源的。。。

楼主:
上面的问题都搞定了,输出电流偏差是因为 负载电阻不能太大 我是用的OP07 ±5伏电源 Vo如果按照±2v输出的话 负载只能最大1k电阻 我现在用500欧姆的电位器调的 无论怎么调都输出1ma电流 很精确!
  请教一下有没有必要去做个±15v的电源 应为芯片手册上的一些值都是这个电压下的,如果在±5伏的条件小一些性能参数都得打折扣,也不知道该如何确定这些性能参数?

网友E:
负载输出电流就是U1/R1,
R2*R3=R1*R4就是一个内阻为无穷大的理想的恒流源,
实际由于电阻的误差,内阻不可能为无穷大。
当然了输出电压V0L=I*RL<VCC,考虑运放的输出摆幅,还要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