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中断键盘的问题

楼主:
现在有一个矩阵键盘,单片机用的430系列的,其中P1口设置为输入方向,下面有两种按键的接入方式,之前一直都用的右边的那种,考虑到功耗,想用左边这种,不知道这种方式在按键没有按下的时候P1.0的读出值是不是0?麻烦各位指点~

网友A(2012-05-23):
不过这两种连接功耗有区别吗?

楼主:
不过这两种连接功耗有区别吗?
引用 网友A:

感觉右边的在按键没按下的时候也有电流消耗吧...

网友B:
在没有按下时,左边的也有消耗呀,IO内部没有上拉吗?如果有的话,就会有电流呀。相反,在没有按下按键时,应该右边那个用没有消耗能量。

楼主:
在没有按下时,左边的也有消耗呀,IO内部没有上拉吗?如果有的话,就会有电流呀。相反,在没有按下按键时,应该右边那个用没有消耗能量。
引用 网友B:

给你看下IO的内部结构图,有上下拉,但是不用这个,输入是个带施密特触发的缓冲器。IO设置为输入方向。

网友B:
哦,谢谢你,之前没有看芯片的手册。但是如果芯片没有你没有启用上拉,两个电路就一样呀。
对CMOS工艺的缓冲器而言,输入高和输入低都不耗电,只会在电平变更时耗电(如果是TTL工艺的MCU再说)。
这样的话,左右两个电路在没压下时都不耗电。而在按下时,都耗电,电流都为VCC/10K,再加上CMOS电平变更是的耗电量。
大家看看我这个理解有没有问题?

楼主:
哦,谢谢你,之前没有看芯片的手册。但是如果芯片没有你没有启用上拉,两个电路就一样呀。
对CMOS工艺的缓冲器而言,输入高和输入低都不耗电,只会在电平变更时耗电(如果是TTL工艺的MCU再说)。
这样的话,左右两个 ...
引用 网友B:

输入接地不耗电,这个我觉得应该是这样,但是输入为高也不耗电吗?多少应该有点电流吧,你的意思是不是说CMOS工艺的缓冲器输入阻抗都很高,电流小到可以忽略?

网友B:
是的,CMOS工艺的芯片,用的就是MOS管,是电压驱动而非电流驱动(TTL)的芯片。所以对这种CPU的功耗而言,只要CPU停震,功耗就是非常非常低的uA级甚至更低。当然,还得大家的外部电路好好配合,才能做到产品级的低功耗。对CPU而言,主频越低,功耗也越低。

“但是输入为高也不耗电吗?多少应该有点电流吧”
低到可以忽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