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3RB无法仿真?

楼主(2012-05-23):
之前在淘宝上买的stm32f105RB 无法仿真,后来买了片stm32f103RB 也一样无法仿真。用的是ST-LINK仿真器,不知那里错了?还是ST-LINK仿真器不支持这个芯片?那位大侠给指点下

网友A:
是不是软件配置没配置好?
st-link支持32单片机的好像

网友A:
不能仿真,可以下载么?

楼主:
不能仿真也不能下载,在32F103C8上仿真下载都正常。ST-LINK也用固件升级到最新的了。在ST-LINK Utility连接时显示 internal command error 提示。实在没搞明白是那出错了。

网友B(2013-02-18):
引用 楼主:
不能仿真也不能下载,在32F103C8上仿真下载都正常。ST-LINK也用固件升级到最新的了。在ST-LINK Utility连接 ...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ST-link在103C8上仿真下载都正常,在R8上无法下载仿真且提示internal command error,不知道你解决了没有?现在仅用串口可以下载程序

网友B:
刚刚又试试,发现板子重新上电后,得把芯片完全擦除一下,才能够再用st-lin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