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德图中,为什么第一个极点相移是45°,第二个极点是90°呢

楼主(2012-05-23):
求解释?那如果有第三个极点呢?

网友A:
如果系统中没有零点,而只有两个极点的话,两个极点对应的相位与两个极点彼此的间距有关。如果它们的间距大于10倍频程,则第一个极点对应的相位是45度,但第二个极点对应的相位应该在135度。

网友B:
to LZ:

一个极点应该是相移 -90度,- 45度是在其极点的那个频点上。所以,若是两个极点的话,则将相移 - 180度。

网友C:
仿真一下,什么都清楚了。。。

楼主:
4# wuhanic 怎么仿真啊,相位怎么看呢

楼主:
3# HWM 额,我的基础太差了,还不是很明白

楼主:
2# shan_tu 我需要多看看,基础太差了啊,还是不明白

网友D:
楼主应该拿个相位BODE图来,这样才比较容易理解

楼主:
8# MCU52 就是拿着那个图看的,看不明白。。。

网友E:
G(jw)=1/(wj/w0+1)
第一个极点w=w0,当w=w0时,相角a=-arctg(w/w0)=-45度

网友B:
3# HWM 额,我的基础太差了,还不是很明白
引用 楼主:

对于一个单极点 fp 相应的分母因子为 1 / (1 + j f / fp)。当频率从 0 增大至 fp 再增大至 ∞,此式由 1 变至 1 / (1 + j) 再变至 1 / j。其所对应的相角是 0、-45、-90度。对于两个极点 fp1 和 fp2,相应的分母因子为 1 / [(1 + j f / fp1) (1 + j f / fp2)],显然频率从小到大其相移是从 0(1) 至 -180(-1)。

注意,-45度只是一个单极点相移了一半而已(频率落在此极点上),其后面(高频段)还将相移另一半。

楼主:
11# HWM 好像明白点什么了,我再看看书,再问!

网友F:
请问极点零点BODE图这种分析,在哪本书上讲的比较透彻啊,《电路》 《模拟数字电路》里面都没有唉。好像工作中现在用到一些这样的知识了。只是不知道从哪里系统的学习

网友G:
回复 楼主:
楼主,这个问题一点不难。你仅要知道零极点是如何定义的,另外,需要复数方面的最基本的知识,我想这些你都具备。相信自己,别被别的东西蒙住了自己的灵台,按照我说的想想,说不定你很快就明白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