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电路放大倍数?

楼主(2012-05-23):
请看附图,多谢!放大倍数是多少呢?

网友A:
少了正向偏压,单电源不工作。
属于毛倍,奇怪的是,还搞了对称平衡输入模式。
楼主爷你想坑神马先?!

网友B:
这不是减法器嘛!

网友C:
LS,这是差分输入,不是减法器。

网友D:
差分    47(so+)- 47(so-)

网友E:
差分放大 倍数就是470K/10K
共模电压是SO+     -     SO-  除以20K,再乘以470K

楼主:
谢谢各位,是47(SO+-SO-)

板子元件焊接错误了,开始实测不是47倍,我还以为我算错了呢?怎么算都是47倍,但实测不是47倍,

后来想想是不是焊接错元件了,最后发现确实是焊接错误,把10K焊接成20K了,0402的看不来阻值,

楼主:
大学毕业到现在都没有用过模拟电路了,

也很久很久很久了,这次自己直接笔算的还正确,看来模拟电子的功课没有白学,

网友F:
LZ确定是单电源供电?

楼主:
是单电源供电呀!方便啊,

网友G:
理论上是47倍,如果加上电阻的误差的话就不是了。以前用这个电路做电流检测,发现不同的电流下放大倍数会有改变。

网友H:
单电源供电,R3不接地,R3接 VCC/2电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