桥式整流前级保护电路请教

楼主:
各位大侠, 对市电进行降压桥式整流后用大电容滤波。上电瞬间对后级的电容有个很大的瞬态冲击电流,容易对储能电容构成损坏,或影响其使用寿命。其中有些实验室的线性电源开启瞬间有个大的脉冲容易充坏设备(被烧过几次,吃过亏)。加入可控硅貌似可以防止这两种现象发生。 附件为我画的可控硅电路图,以前没搞过可控硅,请高手提出整改意见。
十分感谢!

2012-05-23  (1.63 MB )

楼主(2012-05-23):
自己顶下,别沉了

网友A:
一般加热敏电阻(有专用的,低温时电阻大,高温时电阻小,)
---或者串接电阻限流,后期用继电器或开关短接。

---像7805这电路,不知道LZ损坏过什么设备,一般整流桥足够大,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啊。
---或则改用317,在调压电阻并联电容,让电压有个适当的上升时间,就不会有冲击了

网友B:
这么小的电源,变压器绕组电阻就足以防冲击

楼主:
多谢楼上两位大侠,
  冲坏设备是我买的龙威的线性电源,一块240128直接上5V被冲坏了。7805是我画的示意图。
  在一本日本人写得书上见过加热敏电阻的用法,但不适应于反复短时间间隔开机,上面也说建议用可控硅不错,但没有提供电路。

网友C:
串联那两个二极管多余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考虑电容不会随整流桥的正弦波电压而放电,所以用IN4007保证电流的单向性。

网友C:
ls  整流桥已经能保证电流的单相性了

网友D:
:o 什么烂电容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