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偶尔导致电脑串口死机

楼主(2012-05-23):
用VB写了个带串口通信功能的软件,发现拔插USB,或者有时候USB接触不好,会导致电脑串口死机,拔掉USB后,电脑任务管理器串口还在,必须重启电脑才能用,芯片用的是PL2303HX,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啊,https://bbs.21ic.com/icview-114062-1-1.html,是不是软件写的有问题,还是PL2303有个毛病?

网友A:
买到假PL2303了。。
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一般都是驱动级别的问题。很可能是假货。。

网友B:
是windows驱动问题。在没有关闭串口时,拔出pl2303就会出现此问题。
在ubuntu不会的。

网友C:
studyboy,说的在理,有时候串口在操作的时候,接口松动,接触不好,就会导致这个问题,有什么解决方法吗?

网友D:
在没有关闭串口时,拔出pl2303, windows 会发出串口拔出消息.
我也经常遇到此问题。但很多时候并没有拔出串口线.
也没有弄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E(2014-04-19):
我也遇到了,请问你解决了没有?

网友F(2014-05-22):
串口辅助工具调试串口,发送命令时如有回显可继续正常操作,但是如果没有回显,需要关闭串口再打开重新发送命令才可正常工作。为什么呢?PL2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