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485ren的vcc能到7v

楼主(2012-05-23):
今天打开sp485ren的手册发现vcc。。。。7V,那位用过,能到吗?讲一下

网友A:
注意额定参数和极限参数的差别,正常工作时不能超出额定工作电压范围,极限工作电压只能承受很短时间,所以再仔细去看看器件手册,看该电压的范畴定义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