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S320F2812调试时进入非法操作陷阱

楼主:
一点“运行”就进入了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void)   // Illegal operation TRAP{
  // Insert ISR Code here
  asm("          ESTOP0");
  for(;;);

查了说可能是堆栈溢出 建议把堆栈变量放到片外SRAM,那么CMD文件该怎么改?程序中应该加什么?希望给个例子,板子上片外SRAM是256K*16位的,另外我的.out文件大小位141K  正常么? 我的程序一点都不大啊,希望大家帮帮忙

网友(2012-05-24):
:)看看是不是除0了,或者数组下标越界了。应该有部分程序有隐含的问题。

楼主:
2# 330405870 应该没除零 也没越界  我估计是堆栈的原因 我把CMD改了下    把一些变量挪了位就没事了  ,你知道如何将堆栈的变量放到片外SRAM么?想知道具体例子。

网友A(2012-08-25):
回复 楼主:

楼主你弄明白了吗?我好像也遇到了你这样的问题 求帮助

网友A(2014-04-29):
呵呵  好可笑啊,我居然忘记我12年是怎么改的了。。。

网友B(2014-12-16):
我也遇到了,一点击resume不进入主函数,而是蹦到dsp2802x_DefaultIsr.c的 interrupt void ILLEGAL_ISR()中,请问一般是什么原因,要修改cmd文件吗,还是将所以变量都初始化?有没有其他方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  好可笑啊,我居然忘记我12年是怎么改的了。。。

希望你能想起怎么解决的,谢谢了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后来发现是CMD文件写错了,地址有重叠

网友D(2015-12-11):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但是貌似硬件问题,因为同样的硬件和软件,已经有上百台生产了,没有问题。
具体是什么硬件问题,还在查。。。
有没有给提示的?

网友E(2020-04-20):
请问这个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E:
层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