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控制128个继电器?

楼主(2012-05-23):
如何用单片机控制128个继电器?
正在做一个多路采集的项目,大体由主板和开关板组成。
主板包括:模拟数字转换部分、上位机通讯部分、及它设备控制通过一片C51单片机实现
开关板:128个继电器组成的矩阵开关
现在单片机剩下的I/O 口已经不多,直接用它来控制由128路继电器组成的矩阵开关,似乎不大现实。
开关板在独立的PCB板上面,系统对稳定性要求较高。
考虑了2种方案:
1、用4片8位锁存器,控制16片8位锁存器,再用16个8位锁存器控制128个继电器。
这样使用2级锁存器结构,增加编程难度,也加重的MCU的负担,而且不知道会不会降低系统的稳定性。
2、开关板上单独用一片单片机,通过总线复用的方式,控制16片8位锁存器,再用16个8位锁存器控制128个继电器,
然后再通过总线方式连接主板上的单片机。
这样等于又多了个干扰源,两片单片机直接连接,会不会比较怕干扰(通过普通排线连接)。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有相应经验的大侠,请指教,先谢了。
看过ICT测试仪的开关板的图片,密密麻麻的继电器有上百个,是通过什么方法实现的,能否借鉴一下?

网友A:
“这样等于又多了个干扰源,两片单片机直接连接,会不会比较怕干扰(通过普通排线连接)。”

既然怕干扰,上单片机才是你最好的选择,只有单片机可以通过数据交换区分干扰,锁存器不行,因为他“没脑袋”。

网友B:
用16片595最简单,注意下串行驱动能力就是。

网友C:
用plc做吧,现在国产的便宜,只是ad模块贵些。上量倒是可以用单片机做做

网友D:
可以用4094试试,不过你串这么多,很容易出问题的。

网友E:
I2C的IO扩展芯片

网友F:
这么多,没空间要求的话,做成单独模块,比如一个模块16个点,通过485连接,什么模块都可以挂上面,然后modbus通信

楼主:
多谢大家的建议!

现在考虑用一片单片机专门控制这128个继电器,无论是4094还是595都需要加三极管,考虑用8位锁存驱动器代替锁存器,不知道诸位有没有好的推荐?我要驱动的是继电器5V-12V,个人比较偏向5V。

网友G:
一片CPLD+16片ULN2803A

网友H:
还是用一堆MCU+串口吧

网友I:
595+2003

网友J:
固态继电器,稳定可靠,干扰小。

网友K:
如果接继电器的负载电流大的话,16片595+16片2003,应该可以了

网友L:
595+2003应该可以

网友M:
最近刚刚做了一个这样的系统,已投入使用,性能还算不错,具体方案如下,供楼主参考!
系统就一块控制板,单片机用的是STC系列,IO扩展部分用四片PCF8577C(1对32),利用I2C通信即可扩展出128位,后接2803驱动继电器即可,上位机用LABVIEW采集数据,在要求不是太严格的情况下,这种方案是最直接的

网友N:
如果是我,我用CPLD

网友O:
可用595加2803!本人正在用~

网友G:
一片CPLD+16片ULN2803A
引用 网友G:

弄片144引脚的CPLD,在里边建一个带CRC校验的硬串口,可靠性高于单片机,成本也不高。74HC595没法做数据校验,干扰强时就乱来了。

楼主:
多谢诸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