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元件求助

楼主(2012-05-23):
请问各位大侠市面上有没有能存储 uart数据的器件

网友A:
你是想直接接在UART上把数据存成HEX形式吧,没有这种东西,但是自己用单片机做一个也非常简单。

楼主:
我想用蓝牙模块固定的传输一个数据 比方说  a 但我不想再用蓝牙模块连接单片机了 所以想找一个同样能发送UART数据的寄存器  最好寄存器的波特率是9600  十分谢谢

楼主:
求助 求助 急用 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