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复位特征

楼主(2012-05-23):
单片机应用系统采用看门狗电路后,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系统死机的现象,但是每次发生复位都使系统执行初始化,这在干扰较强的情况下仍不能正常工作,同时系统虽然没有死机,但工作状态频繁改变,这同样是不能容忍的。
理想的复位特征应该是:系统可以鉴别首次上电复位,还是异常复位,首次上电复位则进行全部初始化,异常复位则不需要进行全部初始化,测控程序不必从头开始执行,而应从故障部位开始。
1:上电标志的设定方法
(1)SP建军立上电标志
(2)RAM内建立上电标志
(3)Flash内建军上电标志
2:软件复位与中断激活标志
当系统执行中断服务程序时,来不及执行RET1指令而受干扰跳出此程序后,程序乱飞过程中由软件陷阱或软件“看门狗”将程序引向01100H,显然这时中断激活标志并未清除,这样就会使系统启动时,不管中断标志是否置位,都不会影响同级中断的请求。因此,由软件陷阱或“看门狗”捕获的程序一定要完成清除MSP430系列单片机中断激活标志,才能消除系统热启动后不响应中断的隐患。
3:程序失控后恢复运行的方法
一般来说,主程序是由若干个功能模块组成,每个功能模块入口设置一个,系统故障复位后,可根据这些标志选择进入相应功能模块,这一点对一些自动化生产线的控制系统很重要。
总之,微机测控系统由于受到严重干扰而发生程序乱飞,陷入死循环以及中断关闭等故障,系统通过冗余技术,和:看门狗“技术等,使程序重新进入01100H单元,纳入正轨,因故障而进入01100H后,系统要执行上电标志叛定,RAM数据检查与恢复,清除出党中断激活标志等级一系列操作,决定入口地址。
4:睡眠抗干扰
在实际应用中,强干扰的来源往往是系统本身,例如被控负载的中断状态变化等,而这种干扰是可预知的,在软件设计时可采取适当措施避开。当系统工程接通或断开大功率负载时。暂停一切数据采集等工作。等干扰过后,再恢复进行,这比单硬件上采取抗干扰措施要好得多。MSP430系列单片机有多种功耗模式,可以根据需要让单片机进入知觉的低功耗模式。有效地避免干扰来不定期的影响。

网友A:
分析的很到位,介绍的详细,谢谢分享。

网友B:
设置错误的情况下..可以直接复位,很好的经验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