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5V 的TTL电平怎么转换到24V输入到其它模块上

楼主(2012-05-23):
菜鸟不懂啊,来这儿向各位高手求助。
5V的TTL电平,转为能适应24V直流输入的其它模块。
给个电路图之类的啊。。。

网友A:
三极管加电阻
或者SN7407之类的IC

楼主:
三极管加电阻
或者SN7407之类的IC
引用 网友A:

lz是电路上的小白啊,您能更深一点的指导下吗、谢谢

网友B:
信号速度多少?

楼主:
5k HZ以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5k HZ以下

网友C:
哈哈,楼主来这里问对地方了,工控那里不靠谱哦.

网友D:
技术贴哈

网友E:
电阻根据需要的电流计算

网友F:
用个比较器转换或运放

网友G:
用9楼的方法就好

网友C:
9楼忘记续流二极管了.楼主估计新手,你一时大意忘记了,他可能就惨了.

楼主:
7# panchunhu 呵呵,在这儿也碰上你了,巧啊。

楼主:
9楼忘记续流二极管了.楼主估计新手,你一时大意忘记了,他可能就惨了.
引用 网友C:

求个补充啊。

网友H:
b极和e极间加个电阻

楼主:
回复 网友C:

知道楼主是新手都不再深入指点一下啊

网友C:
我也不是高人,这里高手有的是,9楼那图继电器线圈需要并个二极管,二极管负极接电源.其实楼主你可以参考下plc内部的输出电路是怎么做的,plc工业使用,可靠性很高了.我看你工控网的意思无非就是想输出个触点信号吧.

网友A:
啥时候又扯到继电器上去了?

网友I:
9楼的需要用两个三极管吧?否则电平会反向啊!高变低,低变高。。。

网友J:
我也不是高人,这里高手有的是,9楼那图继电器线圈需要并个二极管,二极管负极接电源.其实楼主你可以参考下plc内部的输出电路是怎么做的,plc工业使用,可靠性很高了.我看你工控网的意思无非就是想输出个触点信号吧. ...
引用 网友C:

可能没看清楚吧,9L给的是三极管方式。

不过9L的电路是取反。得做个同相电路才行。

网友E:
我也不是高人,这里高手有的是,9楼那图继电器线圈需要并个二极管,二极管负极接电源.其实楼主你可以参考下plc内部的输出电路是怎么做的,plc工业使用,可靠性很高了.我看你工控网的意思无非就是想输出个触点信号吧. ...
引用 网友C:

哪里有继电器?

如果一定要同相就再加一级,电阻要重新算。

网友K:
直接OC门即可。

网友L:
如果是输入,弄个光耦,521-1就好;
如果是输出,7407、uln2803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