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oot移植问题

楼主(2012-05-23):
tq2440移植uboot,201204,201112/09三个版本,下载到在内存中运行均出现这种情况,请好心人帮忙看看,分析下是哪里的原因

U-Boot 2012.04 (May 18 2012 - 14:21:25)

CPUID: 32440001
FCLK: 400 MHz
HCLK: 100 MHz
PCLK: 50 MHz
DRAM: 64 MiB
WARNING: Caches not enabled

运行到这一步就不动了,flash/串口的那些都没出来。只是修改了时钟,然后下载到内存运行。

请高手说下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三个版本都出现了这种情况,是我设置得不对么?是我时钟没设置好呢?还是flash没移植都会这种情况啊?

网友A:
应该是FLASH问题。打印完DRAM信息后,就是检查FLASH,把FLASH全擦一遍再试。再不行的话建议编译一个调试版本的UBOOT,再结合源码肯定能发现问题。

网友B:
WARNING: Caches not enabled ,高速缓存的问题啊,跟你的片子有关的啊

网友C:
楼主检查下你的时钟的啊,示波器的看正常工作没

网友D:
FLASH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