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ink问题

楼主(2012-05-23):
我用原厂的dram初始化程序,用jlink写到0地址后执行,运行时电流明显增大,但运行后好像ddr2没有被初始化,当我用mem或w1等读写0xe0000000,或0xc0000000时都报错A precise data abort occurred.请问有没有大侠遇到过类似的,是什么原因,谢谢。我的ddr2是mt的MT47H64M16-25E,换成过现代的H5P1G63EFR-25c也试过,都一样的情况
读数据时报Info: CP15.0.0: 0x410FB767: ARM, Architecture Unknown architecture
Info: CP15.0.1: 0x1D152152: ICache: 16kB (4*128*32), DCache: 16kB (4*128*32)
DIDR: 6 Breakpoints available and 2 Watchpoints available.
A precise data abort occurred.
Could not read memory.
写数据时
Writing bin data into target memory @ 0xE4000000.
Info: CP15.0.0: 0x410FB767: ARM, Architecture Unknown architecture
Info: CP15.0.1: 0x1D152152: ICache: 16kB (4*128*32), DCache: 16kB (4*128*32)
DIDR: 6 Breakpoints available and 2 Watchpoints available.
A precise data abort occurred.
而且ddr的电源我也测过1.79v,cpu和ddr的ck线有时钟输出
ddr管脚的对地导通率也正确在7点几,说明焊接和ddr芯片本身没有问题,ddr2的时钟400M

网友A:
你写到0x0再读回来正确吗?看着错误不像是DDR某个管脚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