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里如何添加信号

楼主(2012-05-23):
后仿真时,做功能仿真时的一些模块就没有了,都变成了一些很长名字的信号

请问如何把这些信号用命令添加到波形窗口呢?
我试了很多次
包括用手把波形拖到波形窗口,然后把命令复制下来,也是不行的
  1. add wave -position end  sim:/test_tb/U1/\drive1|inner_count

我不想手拖,要改属性,要拖很多,还要找

求大神指点

网友A:
有点不明白。
就是信号名字变了,想找到他,还是?

楼主:
可以找到啊
但用命令添加不到波形窗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