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的代码 工程中没有ro-base rw-base??

楼主(2012-05-23):
以前别人写的代码,用ADS写的,工程中选项中arm linker 没有ro-base  rw-base的值,是否可以根据原代码中知道其地址值??本人新手,望大家耐心指点。

楼主:
怎么没人指点啊? 是我问题不够详细吗?  还是随便一个地址都可以  我的MCU是s3c2410

网友A:
你看看他是不是使用了scatter文件,如果没使用的话,就是默认系统制定这两个值,这种方式是允许的。

楼主:
但是编译后,不能下载进去,是不是地址错误?  我怎么知道他原始定义地址?

网友A:
在ads的配置界面里面会有ro_base的起始地址,如果你输出了map文件,也会在map文件里面看到各种地址的完整定义。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用那人留下来的代码编译是可以通过了,但是bin文件下不进去,我想是地址问题,应该是留下来的地址信息有误,请问高手怎么能知道他原来的地址信息??

网友B:
反汇编不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还望高手详说啊!比如用什么专用工具反汇编,keil好像也用这个功能,不知道效果好不好,我这是ADS中的,反汇编后再怎么看地址信息,是不是旁边的地址信息直接按设置的给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