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最近画图做的PCB拼版,感觉怪怪的

楼主(2012-05-23):
各位做过PCB拼版的大虾给指导下的啊,我用Altium Designer 6.9画了六个PCB板,想把它们拼一块的再投板做,在网上搜了些方法,试了试,不管点击那个layer,都是这样的,请教高手指点迷经一二的,谢谢!

网友A:
干嘛拼呢?不都是一块板 然后用keepout分开的吗?

网友A:
对了,点击学习TI精彩课程 四重大礼送不停!!!  这个帖子,答题送开发板哦,亲!

网友B:
观望也是一种态度,不会还是顶一下的啊

网友C:
这样的好像不算拼板,一块拼板上只有一个封闭的KeepOUT线,你要想像你这样拼板的话,出GERBER然后再拼,或者打一些长孔在一块板里,把它分开,做出来后用手掰开就好了!

楼主:
问下楼主搜到的拼版的方法的,能给贡献出来,我们参考下的就知道咋回事了啊,光上图这样的我也看不出问题的啊

楼主:
呵呵,自问自答了啊,我参考的拼版资料的给各位分享下的,帮忙看下啊

网友D:
弱弱的说一句。。好像游戏界面啊。

网友E:
是挺怪的看起来。。。

网友F:
我看卡,大家继续讨论吧

网友G:
建议还是先把单板的keepout线去掉之后,再进行拼版,似乎从图上看每块电路板上还有单独的keepout线。

网友H:
不会不要紧  关键是愿意学

楼主:
恩,同意楼上的,先结贴了啊

网友I:
发给厂家,体格要求别人会帮你拼的...

网友J:
呵呵,自己拼也可以!!!我记得我是一个pcb然后copy,keepout layer边框就可以

网友K(2012-06-27):
一般都是打排孔带过,还是很好用

网友L:
楼主没有做工艺边吧

网友M(2013-04-22):
copy  了一下 貌似 copy出来的 不行,copy的时候 还需要设置其他的东东吗....?

楼主:
直接copy的话时不行的

网友N:
感觉有点怪   你的边界是不是选择有误

网友O:
什么东西?

网友P:
以前真的没注意这个细节,不错 长见识!

网友Q:
不过很多人不给做的

网友Q:
还需要割开的。

网友(2014-11-05):
引用 楼主:
直接copy的话时不行的

直接copy多张PCB,第一张之后的PCB 上的元件标号,都递增了。该怎样设置才使标号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