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SDIO+DMA 4bits 出现卡死

楼主(2012-05-23):
单独测试没有发现问题,当开启TIM3定时中断,中断频率为200Hz,中断中执行一个for循环来模拟中断处理,只要for循环的执行时间较长,就会出现TF卡的操作卡死问题,就是TF卡操作一直在等待DMA标志,并且for循环越长出现这种卡死的概率越大,当达到一定程度后TF卡完全不能操作。我需要降低功耗,所以将主频降的比较低,4MHz,所以中断处理相对来说就显得执行时间较长,这样我才意识到这个问题,后来直接用官方例程实测,开通一个TIM3中断,执行for循环延时,当达到一定程度后,可以重现这个问题,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固件库或者是硬件的原因,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问题,可以的话你们也可以这样测试一下,看能否重现这个问题,要是能解决的话,希望帮忙解决一下,要是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的话,我们只能放弃使用这个芯片了。

网友A: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应该是中断执行时间太久的原因。这个很可能是系统错过了某个事件。
不知道你的中断的优先级是怎么配置的。也有可能是让DMA中断不能及时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