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菜鸟求助:状态机、独立按键问题

楼主(2012-05-23):
我仿照网上的程序,写了个状态机检测独立按键程序,4个按键,每个键按下并松开,对应的一个数码管显示数字加1。实际上,按了10多次,才会响应一两次,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
我用传统按键检测方法:检测到按键延时10ms确认键按下并while等待按键送开,返回键值,没有任何问题。
附代码:
//定时器1每10ms进入一次中断,调用该函数。
uchar Key_Scan(void)
{
    static uchar Key_State   = 0;           //按键状态
    static uchar Key_Prev    = 0;           //上次按键
    //static unsigned int Key_Delay   = 0;
    uchar Key_Press  = KEY_NONE;            //按键值
    uchar Key_Return = KEY_NONE;            //返回值
    Key_Press = Get_Key();
    switch (Key_State)
    {
    case 0:     //按键初始态
        if (Key_Press !=KEY_NONE)           //有键按下
        {
            Key_State = 1;
            Key_Prev  = Key_Press;
        }
        break;
    case 1:
        if ( Key_Press ==Key_Prev )         //确认和上次按键状态相同
        {                                   //等待释放
   Key_State = 2;
            //Key_Return = KEY_DOWN | Key_Prev;
        }
        else    //
        {
            Key_State = 0;
        }
        break;
    case 2:
       if(Key_Press == KEY_NONE)            //按键释放
       {
   Key_State = 0;
            Key_Return  = (KEY_UP | Key_Prev);  //返回
       }

  break;
    default :   
        Key_State = 0;
        break;
    }
    return Key_Return;
}
附上keil2工程代码:

楼主:
传统按键检测方法,没有问题。代码如下:
uchar gKey_Scan(void)
{

    if(KEY_S1_STATUS == 0)
    {
        delay_ms(15);
        if(KEY_S1_STATUS == 0)
        {
            while(KEY_S1_STATUS == 0);
            return KEY_S1_RELEASE;
        }
    }
    if(KEY_S2_STATUS == 0)
    {
        delay_ms(15);
        if(KEY_S2_STATUS == 0)
        {
            while(KEY_S2_STATUS == 0);
            return KEY_S2_RELEASE;
        }
    }
    if(KEY_S3_STATUS == 0)
    {
        delay_ms(15);
        if(KEY_S3_STATUS == 0)
        {
            while(KEY_S3_STATUS == 0);
            return KEY_S3_RELEASE;
        }
    }
    if(KEY_S4_STATUS == 0)
    {
        delay_ms(15);
        if(KEY_S4_STATUS == 0)
        {
            while(KEY_S4_STATUS == 0);
            return KEY_S4_RELEASE;
        }
    }
    return KEY_NONE;
}

网友A:
延时适当加长,看一下。

网友B:
这段程序没有问题,估计是其他处理的问题

网友C:
看不出啥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定时器换成15ms 20ms都不行,还是一样。。求教

楼主:
回复 网友B:
除了定时器每10ms调用一次读键处理,其它就数码管显示,没有别的了。只把中断中的读键函数屏蔽,在while主循环中用传统延时检测按键就是2L所贴代码,却没有任何问题。

楼主:
为什么没有人来回复,,,顶上去

网友B:
你干脆把整个程序贴个附件上来看看,状态机是个很成熟的东东,不会有什么问题呀

网友D:
问题就出在定时器每10ms才扫描一次。当你按下按键时,如果刚好碰到定时器到时,中断函数进来扫描按键,就能检测到按键被按下了;如果你按下按键时,定时器还在计时,还没中断,当然检测不到按键被按下。试想,你每次按下按键时都那么走运吗?

楼主:
一次按键按下怎么着也得持续个几十毫秒把,按你这个思路,用2L所贴代码同样存在你说的问题,怎么每次按键单片机检测都都没漏掉呢。

回复 网友D:
继续等,,,

网友E:
我也是新手,只能跟你说说我碰见这样的问题怎么处理的。
1。把其它的程序都/**/掉,你不是觉得你的按键程序是正常的么。
2.那你就只调用按键函数和一个LED灯,检测到按键,你就LED灯取反。先确定按键没问题。
3.你还有数码管显示程序。/**/掉按键函数,让后数码管显示,比如做显示0——9的循环。确保数码管显示没问题。
4.看两个函数调用正确不。
5.时序!!也就是CPU占用的时间,假如CPU正好被数码管程序占用,那个时候你检测按键,你就悲剧了。
好吧,我承认,时序让我很蛋疼,我也没搞明白。我现在碰到问题,最后都是时序把我搞糊涂。

网友E:
另外说一下,最后搞个JTGA,比较好用。
PS:前提是你的单片机支持。

网友E:
我仔细看了你的思路,用定时器进入键盘检测肯定不对!!这个想法有问题。

定时器1每10ms进入一次中断,调用该函数

你进入中断后,你可以看看你的键盘检测程序,在10ms内完成么?
假如没有完成检测,那么就会再来一次中断!然后上一次检测没完成……可不就是多数情况下检测不到么。

delay_ms(15);

这个……中断好多次了。

看来还是上面说的 “5.时序”问题啊!

网友B:
都说了这个函数没有问题,问题出在别的地方
中断函数没有初始化定时初值或看门狗打开没喂都会导致程序并没有按你说的10ms执行一次按键检测。调用时间间隔越长正确检测按键的可能性会越小

网友E:
可能是我没理解状态机吧……
我在网上找了状态机的东西看了看,也不太明白。

但是假如楼主说的状态机是软件实现的,调用的函数是一段在CPU里面跑的代码的话,那就肯定是我说的这个原因了!

你看CPU一个时间点只能干见事情,你第一次检测,OK!进入中断调用函数,可是你的程序还没有执行完,你的中断又来了,又调用一次函数,执行一半的又被覆盖了……所以应该是函数一直执行不了。

状态机?:dizzy:
是硬件么?

我又上网看了下状态机——那就是我说的问题了。

你的检测函数,在CPU里面永远不能运行完整一次。

楼主:
真不是你说的这样,数码管显示也是中断里的,每2.5ms切换一个数码管显示16# 阮天宇00

楼主:
回复 网友E:
源码已附在1楼主帖中,请指教!

楼主:
源码已附在1楼主帖中,请指教!
回复 网友B:
定时器中每500msLED状态改变一次,做指示灯用。

楼主:
源码已附在1楼主帖中,请指教!
10# wukunshan

楼主:
一会就沉了,晕。。
系统晶振12MHz,12T。4位共阴数码管,P3的低4位分别连着4个独立按键,P1口接8个LED。

怎么每次都要输验证码。。。。

楼主:
回复 楼主:
咋办,问题还是解决不了,,,,

网友B:
    TH1 += (65536-10000)/256;
    TL1 += (65536-10000)%256;

前面没注意看附件,问题很简单,就是重载Timer初值错误 ,不知道你哪里学的这样重载Timer初值
你这种写法, THL1,TL1类似全局变量,每次重载的值不一样即定时不一样,把 “+=” 改成 “=”就行了

楼主:
这种方法在网上学来的,可以避免长时间的时间误差累计。
首先非常感谢你的回答,我回家试试。。不过这个时间没差多少吧,产生中断到进入中断的时间差也没有多久吧!
23# joym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家试了试,还是老样子,看来问题不在这。

网友F:
这两个我觉得应该定义成枚举类型 ,两个共用一个存储空间
static uchar Key_State   = 0;           //按键状态
static uchar Key_Prev    = 0;           //上次按键

网友B:
我看到你有用LED测试定时器,如果LED亮、灭的时间差不多就说明重载没有问题。状态机返回的值或了KEY_DOWN和KEY_UP,而主程序里case的Key_Release只或了KEY_UP,你改改

网友B:
Key_Press = Get_Key();

Key_Press或了KEY_DOWN
Key_Return  = (KEY_UP | Key_Prev)

Key_Return实际是按键值或 KEY_DOWN | KEY_UP
#define KEY_S1_RELEASE    (KEY_UP|KEY_S1_DOWN)

而Release只或了KEY_UP当然不会正确执行按键

楼主:
回复 网友B:
注意Get_Key函数返回的是KEY_S1_DOWN,然后或上KEY_UP,相当于KEY_S1_RELEASE了。

楼主:
这个问题真是奇了怪了啊,,,调了好长时间都找不出问题所在:(

网友B:
哦,你把这个绕得太复杂了,我以为KEY_S*_DOWN是按下键返回的是或了KEY_DOWN的,你把GET_KEY()里的P3=0xff(在初始化端口时设为输入口就好)去掉试试

网友B:
其实一般写程序不建议在中断里调用扫描按键、显示等函数,而是在主循环里做。整个程序分多个任务模块,用一个定时器(做基准时间线,中断里只做重载和相关变量计数),在主循环里判断基准时间线到了某个值就执行某个任务,还可以做不同任务下的超时等等。

网友E:
就是中断使用的问题。

以我目前的水平来看是100%中断的问题。

你中断调用这函数,又用中断调用数码管。

而且你调用按键函数的时候,假如你有按键,你这个函数没执行完,就又来一次中断。

改进的方法是:进入按键的时候,把中断允许位关闭!函数调用结束的时候把中断允许位打开。

网友G(2013-01-07):
楼主犯了一个错误,而且大家都已经指出来了
那就是不要在中断函数中执行其他大时间片函数 扫描按键很占时间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