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会检测不到芯片?

楼主(2012-05-23):
下载了一个程序,发现与JTAG模式的IO脚共用了两个脚,导致我接下来就出现了这个错误
****** Error: Could not find supported CPU core on JTAG chain
No devices found on JTAG chain. Trying to find device on SWD.
Info: Found SWD-DP with ID 0x1BA01477
Info:   FPUnit: 15 code (BP) slots and 15 literal slots

然后我将BOOT0置高,就可以检测到芯片了,在BOOT0=1,BOOT1=0状态下,我烧写了一个将jlink模式为SWD的程序,
然后我将BOOT置为0,BOOT1置位0后,还是检测不到芯片啊,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初步估计是因为进入ISP模式了。
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B:
JTAG和SWD都有一个管脚被一个外设给占用了。

楼主:
JTAG和SWD都用不了了,我总不能每次进入ISP下载程序,然后将BOOT0置0,来运行程序吧?
,有什么办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