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准确的截取方波高低电平的较平直段?

楼主(2012-05-23):
假设一个100hz的方波,低电平1V,高电平5V高/低电平并不平直,会有+/-20%抖动,边沿速度不确定.
要分别测试高电平幅值的最大最小与低电平幅值的最大最小.
怎么才能准确的截取高低电平的较平直段,而避免边沿的影响?

如上图,高/低电平都会这么抖

网友A:
利用比较器分割出高低电平段,然后分别求其平均。

楼主:
不要求平均值,就是测高低电平中平直端的最大最小值

楼主:
补充,是adc之后的数字处理

网友A:
那还是需要利用“方波”的边沿中点(和中值比较)同步时间,然后适当地去掉边沿部分而取剩余部分(即所谓的平直段)信号的上下极值。

楼主:
阙值比较肯定是要的,关键就是边沿速度不是很确定,要去掉的边沿部分不好估算,会出现边沿部分的幅值.

网友A:
有一个简单的办法可以分离边沿,那就是当上升沿至顶向下拐的那个点,下降沿则反之。这里假设边沿部分是严格单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