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问题,16f72x 的全局const变量,怎样才能够被改写?

楼主(2012-05-24):
请教一个问题,16f72x 的全局const变量,怎样才能够被改写?
比如

const char a[10][10];
void main()
{
}

由于RAM大小限制,a不能放到main函数内(在函数内的const变量可以被改写)
谢谢

网友A:
能改写那还叫"CONST"吗?你只有自己编写Flash write/read函数来修改或访问这些地址的内容.
而且PIC16F720和721才支持self-program Flash.

网友B:
能改写那还叫"CONST"吗?你只有自己编写Flash write/read函数来修改或访问这些地址的内容.
而且PIC16F720和721才支持self-program Flash.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申明变量时先定位,然后用APSEED的方法来修改!这种方法不好!

建议写成STATIC 或者全局变量不就OK了

网友A:
他就是不想把它放到RAM里面...

网友C:
16F72X是走低价的玩意,被Microchip将功能剥削的很厉害;
不过架构和16F1XXX有点类似,用起来还是蛮爽的。
芯片没有E2,AD只有8Bit;

RAM才128 byte(16F720)
RAM不够的话,建议楼主换一款芯片。
拿Flash当RAM用的话,
要注意这款芯片Flash写入次数只有1W次(PIC的Flash写一般都是10W次,都怪这个太低端...)

网友D:
指针转换后可以